联想V450 有背光无显示 通病

楼主(2013-11-29):
联想V450 有背光无显示 通病 显卡是N10M-GE1-S 这个显卡不爱虚焊啊 加焊了不行 换屏了 也不行 求助

网友:
插一下LVDS pin的供电,显示开启信号等条件满足不……

网友(2014-06-18):
假焊不行就换啊·  ··

网友:
你这是求助呢 还是分享通病经验呢。既然知道空焊就加焊或者 值球BGA看看

网友:
有背光无显示? 是白屏吗? 白屏先看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发个图你参考下

网友:
换显卡会好的

网友:
楼主加焊不行 直球啊  直球不行换啊

网友:
要我就看信号正常不,改一下信号亮了测试正常不,正常就OK。

网友:
看看屏供电啊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是通病呢?

网友:
直接换显卡得了。

网友:
换显卡吧,修了好多个

网友:
得换显卡
   才可以

网友:
楼主 你仔细看看其他的 这机器显卡坏得少

网友:
乖乖,,,我还以为是你已经修好了呢

网友(2014-10-20):
外接是不是正常 不正常主板问题 正常可能是上半部分问题..要先判断清楚

网友:
换主板 就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