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21R 5525 集显 8声报警

楼主(2013-11-29):
如题、客户拿来时候开机报警8声 在上家修过0755097就是北桥 说话大多数人都觉得8声报警是屏或者屏线 测试下屏线没断、屏是LG TN156WH4 更换新屏 涛声依旧 不接小板一样报警

网友:
这种问题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加焊显卡,这问题修的多啊。

网友:
尼玛、没人修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逗我么、都说了集显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楚啊。

0.0打算还给客户了、没这个CPU测试下..客户是A4-4300M 手里是A4-3300M 不能代换、还上去 电流到0.3~0.4

网友:
如果上家修个北桥的话很有可能是北桥以坏了,这个很难说我只是估计啊。如果自己刚刚有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机子好的时候好像也报警吧

网友:
北桥拆掉看报警不。。。。把北桥换掉  或者重新植球就好了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C:
楼主,你修好了吗?是哪儿的问题呢?我也碰到了8声报警,我加焊了桥,故障依旧!看电流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修好了吗?是哪儿的问题呢?我也碰到了8声报警,我加焊了桥,故障依旧!看电流像是桥的问题!

没有、换了、那个似乎是什么097的 换完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修好了吗?是哪儿的问题呢?我也碰到了8声报警,我加焊了桥,故障依旧!看电流像是桥的问题!

还给客户了、几把、说屏线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7声  8声都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换了屏,屏线,单桥都不行,换了个CPU变成报6声了

网友(2014-01-20):
今天也接了一台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