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换nec大电容

楼主(2013-11-29):
接手一台东芝l200机子,本来故障时用一会掉电,换nec大电容后还没有俩个就掉电了

网友:
这种机应该还是大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要换6个330的电容

网友:
换4个330就好了,不用那么多,屡试屡爽啊

网友:
是啊,四个330的电容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六个

网友:
四个就OK了……

网友(2014-06-27):
经典故障了

网友:
4个330电容,保证好。

网友:
加两个就好了啊,都不用拔大的

网友:
一般换4个330就完美了

网友:
我也是换四个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