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nec大电容也能这样换

楼主(2013-11-29):
今天收到台ACER笔记本上电掉电一看就知道大电容问题,手上刚好没6.3/330电容,找了个6.3/1000台机电容换上正常如图

网友:
换台式机的6.3V和笔记本的330电容概念是一样的  当初有一台好像是明基Z07吧 进系统掉电 不过不是大电容  换的也是6.3v的台式机电容

网友:
看上去有点高装机的时候碍事吗,这个电容可以平的。

网友:
顶一下,之前换了个6.3v1800的,也照常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这个电容装上去   主板还能装进去吗    这种电解电容容易坏

网友:
就一个大电容就可以了吗  我一般都是换四个小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到着装

网友:
我也这样修了几台 我还那220的上4-6个都行

网友:
钽电容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这个电容装上去   主板还能装进去吗    这种电解电容容易坏

能装上,没有过高,电解的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高手,学到一招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
你没拆掉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拆掉原来的?

没有赖得拆哦

网友:
能把机器装起来么

网友:
d到了一定境界才敢这么做啊

网友:
真是高手啊   顶一下

网友:
切,,,这有什么,,,,根本不值得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楼主  这个电容装上去   主板还能装进去吗    这种电解电容容易坏

伙计,真是无处不见你的身影啊!

网友:
只要你蓋的上  應當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