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海尔T6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3-11-29):
昨天接到一台海尔T6笔记本,通电但是不能显示,我们有电路表,只有功率表。开机的时候15W,摸散热器没有问题。量了一边。显卡内存都有电压。5V3V也都有电压。在讯维搜了下。很多都是PR171开路,我很高兴啊,一量居然是好的。然后又量CPU供电,有19V 控制有5V,对地有12欧,然后把CPU取下来还是12欧。又把两个电感断开,还是12欧。看到CPU背面是NEC的大电容,然后就把其拆掉一量就45百欧,感觉正常了。然后再废板上拆了两个大电容补上,开机呵呵正常了。很是激动啊。没有走什么弯路。觉得有收获,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大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又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大电容坏了之后替换的两个电容是多少参数的啊?能把替换的电容照片拍下来就更好了

网友:
有大电容先干了再说。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基本都是用330电容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