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 亮灭

楼主(2013-11-29):
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小时左右亮灭,电源指示灯正常,拔下按键也是如此,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但是这个BIOS是PLCC44封装的,没有PLCC44转换座,怎么刷呀,有没有不拆机刷此显示器的办法.....谢谢各位前辈同仁赐教.....

网友:
这都是通病,飞几根线出来到座子上这样就可以刷了,

网友:
没座子刷不了的

网友:
怎么飞呀,发个图片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