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studio 1747开机报内存警

楼主(2013-11-29):
我的DELL STUDIO 1747开机报警,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就是电流跳转两步,跳到1.4A就报警,内存和内存槽都是好的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师点点!谢谢!!
求助
DELL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独立显卡。

网友:
不知道是否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呢

网友:
已解决,是给内存的电压不稳定。谢谢!

网友:
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换了什么元件呢,请楼主说明一下吧,我们也好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哦。量提供给内存电压的芯片问题,具体芯片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北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