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炸道电路图有几个不懂的地方请坛里大师指导一二

楼主(2013-11-29):
池电压低保护电路,BL/C#,D/C#,怎么工作,回答简明扼要点好懂,大师不吝赐教,静候佳音

PQ1的第二脚没电PQ1  PD1   PR4两端都没电,它们有么功能

PD26有什么用

网友:
自己顶一下,电脑坏了,结合故障看框架图很有用的哟

网友:
论坛上有吧

网友:
凑个人气。你这么努力前途无量啊

网友:
前途无量啊  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坛子上有详细讲解找找看……一句两句说不明白的……

网友:
pd26的作用是起保护用的,当mainon信号为低时,就会拉低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这个芯片就会停止工作!当mainon信号为高时,芯片通过内部上拉,抬高en/dem  此时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BL/C#为跟电池电压检测相关,低电平有效。D/C#为电池电压转换过来的把,正常为低

网友:
学习了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我也不懂!求解释。。。

网友:
这问题太多了等高手了

网友:
PR156 *short_4@NC  :*short_4是短接 , NC是空,  到底是空还是短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