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芯片怎么焊的啊

楼主(2013-11-29):
今天一个TPS 51125A QFN芯片,是待机3.3V5V芯片,风枪吹完后直接插电源,结果上管击穿3.3V串到AMD南桥,烧了南桥。估计是芯片有虚焊造成上管击穿。风枪吹完是不是一定要用烙铁再加焊一遍?小芯片周围全是小元件,不好办啊。

网友:
小元件用隔热胶带或者锡箔纸粘上,然后再加焊就不会搞到他们了。

网友:
熟能生巧 找到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

网友A:
连着吹挂了三个51125A,3V5V就是不出来。唉。又买了5个,明天接着焊。

网友:
这小芯片难焊就罢了,还容易吹坏,真倒霉。

网友:
准备工作做好再吹,应该不难,

网友:
买来新的芯片,最好是先把芯片引脚加上锡,再拿风枪吹上去,要不然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这样的芯片还是好焊啊。新的芯片买来要在上面上锡。再焊上去主要焊工要过关啊

网友:
我上锡了,关键是不管是主板焊盘还是芯片引脚都无法饱满,十分干瘪。

网友:
有人说要刮一下氧化层,也许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吹挂了三个51125A,3V5V就是不出来。唉。又买了5个,明天接着焊。

这个芯片焊不好很容易击穿管子,还有这个芯片没事别用手去摸,冬天到了,静电很容易就让它挂了。

网友:
芯片买回来先上锡,把板子上的焊盘清一下,涂一点点助焊膏,位置摆好用疯抢吹就OK了。风力不要调得太大不然周围的小电容电阻的容易吹飞。

网友A:
还是修笔记本刺激啊。DELL INSPIRON M4040无待机,待机芯片TPS51125A烫手,以为换个芯片就行了,简单。结果恶梦开始了。先后报废8个TPS51125A,烧毁3个218-0792006,还有其它一些芯片。不是TPS51125A的问题,更不是218-0792006的问题。是绿线内的芯片漏电,拉低PWR_5V_ENTRIP1和PWR_3D3V_ENTRIP2,导致3V5V出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着吹挂了三个51125A,3V5V就是不出来。唉。又买了5个,明天接着焊。

哥们,真舍得本钱啊。。。风枪温度是不是开得太高了。。取下芯片,把焊盘上都打成有铅的。要好焊些,新手可以用锡箔纸把周围的小元件盖一下。。如果是华硕的笔记本主板,千万不要处理焊盘。直接把焊盘吹化网上焊就行了。要不然不好焊上去饿。。。

xsp1980 -2 你说千万不能处理焊盘,又不说原因,吊胃口.

网友(点评):
图纸看不清,重新上传了一下。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真舍得本钱啊。。。风枪温度是不是开得太高了。。取下芯片,把焊盘上都打成有铅的。要好焊些,新手 ...

为什么华硕的主板不能处理焊盘?

网友:
这个真的很考功夫啊!本人就试过吹坏了芯片的,客人等得烦了,不修了,后来把换上的芯片吹下来客人就拿机回去了,再后来遇到一台同样的芯片的机子有同样的问题,再换上这个芯片才知是坏的,然后再换个新的芯生才OK!被这个焊坏的芯片坑了两回!

网友C:
不行用BGA机来做。

网友:
呵呵。主要是散热太快。你用有铅的,把两边的焊点都加焊一些。再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用BGA机来做。

哥们,这种小芯片你还真舍得用工具。不是用BGA做不了,是说不出来的感觉,放到BGA支架上确实不好对位置

网友D:
我自己天天没事 的时候 还是会练习一下的

网友(点评):
你用废板子练不行,必须拿好板子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天天没事 的时候 还是会练习一下的

换板 好板都练过的

网友:
风枪吹上去就可以了呀。。。很简单的嘛 。。

网友:
。。。这个,风枪,烙铁就OK了,有那么难么,炼下焊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吹挂了三个51125A,3V5V就是不出来。唉。又买了5个,明天接着焊。

你是不是买的是坏电源片啊 淘宝有很多都是坏的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自己的焊功没有那么硬,没办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 新的芯片要引脚要镀锡  2  焊盘尽量洗干净  3  抹点焊油   4把芯片对好位后开始吹  芯片引脚的焊锡发亮的 ...

我加热到焊锡发亮,但不成功。最后用镊子压着芯片加热才成功了,没有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笔记本刺激啊。DELL INSPIRON M4040无待机,待机芯片TPS51125A烫手,以为换个芯片就行了,简单。结果 ...

修好了? 是那个管子坏了导致拉低了EN信号 导致35V出不来吗? 如果这样楼主怎么没有事前测量一下芯片的EN呢 盲目换会浪费很大的力气还有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 是那个管子坏了导致拉低了EN信号 导致35V出不来吗? 如果这样楼主怎么没有事前测量一下芯片的 ...

也不能这样说。确实跟TPS51125A无关,但QFN芯片的焊接是必须会的,就算错判,也不应出事。任何人不可能一针见血一步到位就找到故障点,当然这是努力方向。

网友:
51125发烫,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了,我修到很多都是线性电路上的电容坏了,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点评):
发热不一定是芯片问题,但芯片的可能性大,一般还是先换一个再说。测量电路太累。

网友F:
我只能说是手法问题,新芯片用罗铁上一层锡,然后在主板上多抹一点助焊膏,记得多一点,然后拿镊子一吹,温度最高,风速中间,吹起来芯片自己就上去了,然后在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疑似虚汗的地方,有就用罗铁焊一下,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这样说。确实跟TPS51125A无关,但QFN芯片的焊接是必须会的,就算错判,也不应出事。任何人不可能一 ...

是的 经验都是一次次失败堆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能说是手法问题,新芯片用罗铁上一层锡,然后在主板上多抹一点助焊膏,记得多一点,然后拿镊子一吹,温 ...

你的意思是用风速的压力把芯片压紧到焊盘上吗?

网友:
这芯片不要处理焊盘,风枪温度适中,位置准确,一次成功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不能处理焊盘,不然十分扁平。

网友:
焊是挺好焊的   上次掉了个焊盘 搞死了。。

网友:
做维修基本功是必须的,焊接前先把焊盘加点锡,然后涂点焊膏,这样处理下焊得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