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这屏还没有有得救?

楼主(2013-11-29):
BenQ G900WAD的屏,屏型号:LTM190M2-L31,屏本身无拆无修,接电脑正常显示没有任何问题,但满屏都是如图的暗条纹,整个屏面板的花纹比较规则,但条纹不是直线,这是单用高压条点的屏,所以确定是屏本身的问题。

未接驱动板和屏线,单独接独立高压板测试(拍出来的相片局部发红是相机问题,不是灯管问题,实际光线很均匀):

整屏的条纹很规则

细节:

补充内容 (2013-11-30 17:18):
屏已拆开,10楼是正解,就是液晶玻璃基板上那层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拍出来的相片局部发红是相机问题,不是灯管问题,实际光线很均匀,屏也无拆无修,所以不存在某一层未装好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是后面的偏光片移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后面的偏光片移位了吗

屏未拆过,未摔过,能移位吗?

网友: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屏是三星的,症状和你差不多,屏线也换过。但我们经理说三星的屏都是这样的!我也搞不懂

网友:
供电有杂波,换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是液晶问题 你把液晶屏拆出来   看液晶屏背面 会存在这种 跟斜线似的东西 很规律

网友:
屏拆开搞一下啊,灯管换过么。

网友B:
面板的偏光膜问题,我有两台都是一样的,白底色最明显。
换的比较麻烦,就是想办法去掉面板表面的一层有机膜,曾经在论坛看过有高手用刮刀和电吹风给一个三星的屏换过。

网友:
这还有没有得救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见过呢,只能是涨涨经验了

网友:
朋友家里也有个三星屏是这样.

网友:
能修 只是一般人修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屏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面板的偏光膜问题,我有两台都是一样的,白底色最明显。
换的比较麻烦,就是想办法去掉面板表面的一层有机 ...

屏已拆开,10楼是正解,就是液晶玻璃基板上那层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这个膜没见有卖的,偏光片倒是挺多!09年换过一个,换完和诺记的c5-00屏幕一样(有用那个手机的么,)各个角度显示都不一样,不过还是卖了。

网友(2014-06-28):
偏光膜坏了就导致这个?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屏换膜不是一般人能换的,要熟能生巧,楼主要三思啊,玩意搞坏屏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