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机器一段时间不用黑屏

楼主(2013-11-29):
机器为3个月之前组装的
CPU:G1610
内存:金士顿(正品)3代2G
主板:技嘉H61
硬盘:西数500
电源:长城额定230W(具体型号忘了)
显示器:Topview22(具体型号忘了)

故障:
开机后什么也不操作,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自动黑屏(非屏保),屏幕显示无信号输入。
开始以为是待机,但按开机键后听到关机的音乐,然后关机了,再开机可以正常显示。

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故障?

补充内容 (2013-12-7 13:51):
后来咨询技嘉主板售后,答复:从来没有反应过类似问题。
无果,告诉客户不要没事老开着电脑闪人

网友:
一个个来,先简后繁。大件的先换掉试试,不行再搞小的。
比如先换一个显示器(VGA线一起换),故障依旧换个CPU或者插个独显,再不行只有换板了。GA的H61装机不少于200台了,几乎没有返修。

网友:
对我比较有用

网友:
我觉得显示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一台显示器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屏保,只是只动鼠标不能开,要按键盘上的某个键才能退出屏保。

网友:
什么系统。电源管理里面有个选项是多久不操作时关闭显示器的选项,改成“从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主机电源灯闪不闪,待机了吧

网友:
显示器很大可能

网友:
等我搞定了,一定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