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中的双麦克风降噪原理,请大家关注

楼主(2013-11-29):
手机设有AB两个性能相同的电容式麦克风,其中A是主话筒,用于拾取通话的语音,话筒B是背景声拾音话筒,它通常安装在手机话筒的背面,并且远离A话筒,两个话筒在内部有主板隔离。正常语音通话时,嘴巴靠近话筒A,它产生较大的音频信号Va1,与此同时,话筒B多多少少也会得到一些语音信号Vb1,但它要比A小得多,这两个信号输入话筒处理器,其输入端是个差分放大器,也就是把两路信号相减后再放大,于是得到的信号是Vm=Va1-Vb1 如果在使用环境中有背景噪音,因为音源是远离手机的,所以到达手机的两个话筒时声波的强度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Va2Vb2,于是对于背景噪音,两个话筒虽然是都拾取了,但Vout=Va2-Vb20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抵御手机周边的环境噪声干扰,大大提高正常通话的清晰度。 不过,事情是有两面性的,双Mic设计虽然可以有效抵御背景噪声,但成本高了,而且在设计不当时,可能会影响正常的拾音质量,比如AB话筒隔离不好或者靠的太近又或者两个话筒的参数不完全一致,就可能导致正常通话也抵消一部分拾音,导致通话音量小,特别提醒的是,采用双MIC的手机必须正确对准话筒讲话才能得到比较强的信号,如果随意偏离A话筒,或者采用免提方式,可能会导致话筒输出大大降低,所以,在这种手机采用免提方式通话时,应该关闭B话筒,如果你感觉通话音量偏小时,也可以人为地关闭B话筒,此时双MIC降噪作用就消失。

网友:
谢谢!
十多年前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接触过一些自动降噪的电容麦克风电路,就是用类似的原理。

网友:
这只个简单的原理分析,呵呵

网友:
不管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A:
好多年前用的诺基亚E72  这边周围爆吵 那边听起来周围很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用的诺基亚E72  这边周围爆吵 那边听起来周围很安静

学以致用,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