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e 亮度不够

楼主(2013-11-29):
R40e 亮度不够,安装电源管理,快捷键后调节亮度无变化,

高压板芯片mp1015em查资料1脚 ABrt 和 4脚 DBrt  为亮度控制,5脚EN开关,14脚Batt供电  .翘起4脚后,正常亮度

网友:
需求达到了,菜鸟看不懂是怎么达到正常亮度的!

网友:
这东西是电阻阻值偏大还是电容漏电导致的亮度不足……

网友:
4脚是亮度调节啊,撬起4脚就是人为的拉低信号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亮度调节信号越高越暗,越低越亮的吧。

网友:
亮度从来我都不接的,墨认最大值

网友:
这个就是一般说的ADJ信号是不是。有的是电压高亮,有的是电压低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