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时亮时不亮,我想真正的通病我想是这个

楼主(2013-11-29):
刚接触这种机器维修的时候,看了下论坛,有说加焊CPU供电芯片可以好的,有说加焊CPU供电芯片下面那个小芯片可以好的,当时试过,过了几天都得返修,我想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这样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返修过,三台了,这问题我想在迅维网的坛友肯定早有很多高人解决了,但就是不肯说出来,那今天我就把他公布出来啦!当机器不亮机时,你可以手摸这4个元件是否有点烫手, 如有烫手,换掉他后可以收钱了!这这么好的事公布了,当然看官觉得对你有用,就得意思下呗!这里有点疑问?不亮机里这个+VTT_CPU电压一样是有的呀,可能是供电流不够引起,也有可能MOS管续流不够发烫引起,当然这只是我的猜猜测。同时借此帖求华硕X550VC原机编程器读出的BIOS,型号以板载内存下面帖纸上的型号为准, 合成的不要,我自已合成刷了不认显卡和网卡,在系统又不能更新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今天修到一台,时开机时不开机,K42JA 用版主的方法,经验证,ok!

网友:
谢楼主,这个先收藏了下次遇到可以快速收钱钱了。

网友A:
。。。原来,孙国栋说的那个电阻坏了。是有可能的!!!
楼主你的判断可能有误~~~22期远程班长 孙国栋说是这个VTT供电的限流电阻从18K变成了5K.。。。
导致这个供电电感发烫。

wxf
他说电阻也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我换的电感不是原值电感,换了电感后有可能电感量发生了变化,所以换电干和Mos管也好,但我确认换电感和MOS管确实可以好,下次遇到一定再确认下那个电阻
wxf
发烫的问题换了上下管和电感后出没发烫的,下次遇到先换限流电阻试试,有结果,公布出来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电阻也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我换的电感不是原值电感,电感量发生了变化,所以换电干和Mos管也好,但我 ...

它还就是电压反馈的问题,说明华硕在设计这个电压检测取样的时候,设置电压,电流波动取样值过低.

wxf

网友:
如你笔记本整片板有漏电,你能说那就短路,为什么有些板烤一下板就好了呢?漆包线绝缘老化会不会漏电,而不是真正的短在一起, 不想再辩论了,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
兄弟哥可是把你这种施法试了个遍咋就是不好呢?结果还是电阻改大就OK了.起码至今都OK的.因为用这机子的人在我家大院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孙国栋说的那个电阻坏了。是有可能的!!!
楼主你的判断可能有误~~~22期远程班长 孙国栋说是 ...

但为什么我修出去的机器没返修,这就有点纳闷了

wxf
下次你换那个电阻,看是否能解决发烫的问题。

网友:
下次试一下我有几台没有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为什么我修出去的机器没返修,这就有点纳闷了

你哪里找的电感?

wxf
wx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找的电感?

料板上,这个图片是还没换电感的,这图片是昨天同期的同学也刚好修到这机器,他问我有没修到过这机器,所以就他拍一张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料板上,这个图片是还没换电感的,这图片是昨天同期的同学也刚好修到这机器,他问我有没修到过这机器,所 ...

到底是电阻还是电感/场管问题 还待确认。他换电阻也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但为什么我修出去的机器没返修,这就有点纳闷了

发烫的问题换了上下管和电感后出没发烫的,下次遇到先换限流电阻试试,有结果,公布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烫的问题换了上下管和电感后出没发烫的,下次遇到先换限流电阻试试,有结果,公布出来

你可以测下,原值是18K,变成5K。。
我没有板子无法确认。唉

wxf

网友:
这个1.05V曾经差点修死我都没修好。。。。周围件全没问题,,换芯片,换上下管,换尖峰滤波电容  切反馈。全干了。。。。直接崩溃 ,,就是没换电感,。。。

网友:
不要这么肯定,可能返修就要来了。

网友:
支持,顶一个,有个朋友正在修这个机器发愁,想帮他又不在附近。他换了几个U的供电芯片都不行,用板子原来的芯片就时亮时不亮,加热芯片就每次能点亮。虽然不是我在修希望真的对他有帮助。谢啦!

网友:
这个机子 返修率 特别的高 换电阻5K没有用的我试过的只亮一次 换了高低场馆还是发烫也不显示

网友:
大爱楼主,正在为这个机器一筹莫展的时候,打开迅威看到你你的帖子,换了之后立马就好了,但是不知道能顶多久。。。之前也一直在关注你的帖子特别是最近的几篇示波器的帖子,很有帮助。。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也感谢迅维提供的交流平台~

网友:
这款 机还真多问题,兄弟修的时候是不是也找了好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下,原值是18K,变成5K。。
我没有板子无法确认。唉

他说电阻也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我换的电感不是原值电感,电感量发生了变化,所以换电干和Mos管也好,但我确认换电感和MOS管确实可以好,下次遇到一定再确认下那个电阻

网友:
如何发烫和电流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得出来的呀!PWM的都可以看出来,频率不对吧!

网友:
感谢你为维修界扫除一大障碍,哈哈,有待验证,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发的贴子基本上都是精品.有营养,有内容.值得关注.期待楼主保持精力,经常发一些经验之贴.祝楼主天天开心.

网友:
感谢楼主,现在很多人正为华硕这个机子头疼呢!

网友:
也不完全是,也有芯片本身的

网友:
下面有请 南极宝宝版主登场,他对电流及内部电路原理这方面特别在行

网友:
这个也不能直接称通病吧,有的是换电阻好,有的是换电感和MOS管好,具体还是多测试才知道了。不过楼主这样说是多有的人有帮助的了

网友:
暂没遇到过这问题,不过电感都有得坏,少见

网友:
MOS管高温,在台机上比较常见吧,笔记本上,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先学习了 还没碰到过这种机子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平台,还有什么修不好的机器呢?  感谢无私奉献的人。

网友:
如果遇到辣手的问题,只能慢慢查啊

网友:
支持,这样的精神值得大伙顶起

网友:
cpu供电的吗,限流电阻在哪里

网友:
谢谢,以后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有待验证,谁知道工厂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呵呵 感开始给饼哥说,他还有点不相信。。。换过那颗5K电阻后,机器大概拿走20天了,还没有返修。。发现那颗电阻变质后,前前后后一共秒杀2台相差不过几天。。。我也很想发出这个通病,但是饼哥说有可能不是这个故障,我也担心误导坛友。。就没有发。。前几天一个远程学院-陈建问我是不是知道K42JA的通病,我跟他说有可能是总线供电OC#这个脚的电阻变质。变为5K。。他换后也有几天了还没有返修。。。。

网友:
昌哥,  这台应该是没问题了。。 换掉 电感 。MOS   可以了 。  每次开机都正常显示。 似乎已经解决了 。

网友:
换过一个场管和电感好了的   一个多月了没返回来

网友:
楼主好人,可否加我Q417142359

网友:
K42J还没修过、先收藏、求验证、个人认为、限流电阻阻值变小、而电流过大导致场管电感发热、换场管好了、应该是之前的场管续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