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S开机不亮,集成显卡

楼主(2013-11-29):
此机是AMD 的CPU,显卡集成,开机后电流1.2左右上不去,换过CPU,加焊过北桥 ,焊过座子,就是不亮,接口灯闪个不停,看了论坛里的通病 ,该搞地都搞了,还是不亮,就差桥没动了,心想一次也没修过地桥,这么点子低就坏了,想着修台式机北桥空焊的经验,测量PCI-E槽到桥之间的电容,看看有没有不对地,于是就测了北桥边上发现有两个电容阻值不对,换之再开机,电流上到2A,屏幕亮了,这个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一般amd都直接干北桥了  容易坏  要说通病也说的过去  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