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楼主(2013-11-29):
今天有位顾客抱来台aoc的显示器说开机没有画面白屏 接过来通上220V电压一看果然白屏 还不停的一闪一闪的看了看 说屏坏了 顾客说你放这修好给我打电话 就走了 哎 先拆机在说 心里想可能电容漏电三下5就拆开了 里面还有个罩子 在把罩在取掉 一看 乖乖5个电容果然屁股 股的高高的  先拆下来在按原型号代换 换完接屏 在接电一看TMD 居然有一般正常另一半暗屏  不过有字慕 把屏线插拔了还不行 最后把驱动板也给拆了下来 看看也没有什么问题 又给装上了 乖乖又好了 正常了 测试了 不久又 问题又出来了一半正常 另一半暗屏 哎无语了

网友A:
一半暗一半正常的话是背光问题了

网友:
虽说不是太专业 不过一边暗屏一边正常 会是灯管的问题吗 如果是灯管问题的话绝对会全黑那才是灯管的问题  不可能一块屏 一半正常一半暗屏而且开机都有开机画面 个人觉 的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绝对不是灯管问题  我试过 不知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B:
暗屏? 没图像还是亮度低?上下暗屏 还是左右?

网友A:
为什么不可能 你认为灯管老化是全黑么  我修多了 基本都是背光问题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能 你认为灯管老化是全黑么  我修多了 基本都是背光问题

你那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 我遇到的灯管老化不是一半能正常显示 一半暗屏 或者灯发出的光变色灯管老化的可能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暗屏? 没图像还是亮度低?上下暗屏 还是左右?

就是17寸的左边正常 右边暗屏 有图像 有时连菜单键都按不了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2条连接屏的屏线我也插拔过还是有暗屏 今天我把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了几个新的开机就正常了按键板也可以用了  还在测试才 不知会不会在出现 在有把图片上传上去 在和大家探讨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17寸的左边正常 右边暗屏 有图像 有时连菜单键都按不了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2条连接屏的屏线我也插 ...

把按键全换了,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这是一种模式 大概是按键漏电自动调节的

网友:
有一种是画面测试的功能,会分出一半,但很明显的一半,先把按键全换了,看各个按键的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我换过按键好使一会

网友A:
估计你们说的是左右对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们说的是左右对比吧

又不是测试屏 怎么能扯到左右对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半暗一半正常的话是背光问题了

怎么可能是背光问题呀 你好好想想吧

网友:
如果左右中间是有明显分界的,那就是按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全换了,然后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这是一种模式 大概是按键漏电自动调节的

遇到过,是有这种模式的,现在的按键都是轻触间,按键漏电会有自动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是有这种模式的,现在的按键都是轻触间,按键漏电会有自动调节的

我那不是触摸的 是按键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有个参考

网友:
记住了,下回就知道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