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好苹果

楼主(2013-11-29):
本人搞过好多苹果笔记本了,为什么说第一次修好,因为之前接到的是都换屏,换硬盘,换键盘,换整套壳,装系统,就算进水了,也都是刷刷擦干净就好了或者不触发键盘坏了的,还有就是修不好的都发给别人修了,总之是把拆装机练好了,之前总是把一些线弄断,像触摸板线,显示电池电量的线都很容易坏。进入正题吧    型号:A1278  版号:820-2530-04  CPU:P8800  北桥:MCP79
先看张进水图吧,先拍照是要保护第一现场,以免在进行清理是掉件,不过苹果的质量还真是好

经过一番处理,测量没有明显短路,上电试下吧,待机电流0.016,电源灯不亮,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也不知道待机时有没有3 5 V,加焊下试试,因为之前没有短路就没再测量,上电短路了待机0.2摸了下51125很烫,换掉吧....再上电待机0.031,有点不一样了,开机试试还是不行,3 5V也没有,怎么办呢,下载图纸看看吧,基地有图纸还有点位
这个图纸真好还有时序图

看来下第五步按下开关,那我只需要 查1-5,查到 VIN为12.6V有点不对啊是不是哪里短路拉低了,高手见笑了
看到这个才知道浪费时间了,是我想多了,本人没系统培训过,想去基地培训下不过一直没时间,自学的所以都是乱量的 PP3V42_G3H_REG    SMC_RESET_L 电压都有,51125第十三脚,EN0没有,
SMC_PM_G2_EN到R7273  三点几伏一脚,二脚没电压不会就这个问题吧,接连过去试试,两边都成1.4V了不过3.3V出来了,试了下还是不能触发灯也不亮,没动什么过了会再试时触发了,赶快插内存接屏,又不触发了,经过一阵乱试有时量R7273没电压还能触发,是不是我表有问题,试着试着就好了这里就没再量了,电流上到1.3不动了,是不是哪个电压没出来,量了下充电芯片电感12.6V,电源口旁边一个电感没电,不记得是L多少了是因为我看到屏亮了,原来亮机慢啊,亮了就行,下班了也就没装起来,不知道明天还能亮不,今天发帖是想让大家指点一下,看别人发帖都很厉害,思路清晰,查这里查那里我还看的不是很懂,最后想问下我在主板上找到820-2530-04,我下载的图纸是K24 820-2530-A还有的是-B 没有找到-04, 还有K24真没找到哪里有写啊

网友:
敢于尝试  其实就这么简单

网友:
恭喜,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都那样了,基本是换版了,厉害

网友:
恭喜你修好了,我连苹果都没拆过,系统都没做过

网友:
真心没明白,苹果机这款我修过, 修完了只明白有两个待机3.3

网友:
换硬盘装个系统测试没问题了

网友:
还没拆过   就别说修了

网友:
厉害,怎么我都接不到苹果修呢

网友:
我这基本是换版

网友:
俺也没有接到过,就算接的到俺也不会修呀,可悲……

网友:
不错啊  以前第一次也是这样·

网友:
不错啊  以前第一次也是这样

网友:
修了几年还没修过苹果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一个苹果,不过是个一体机

网友:
进水严重,我要换版

网友:
楼主  苹果你是怎么接的稳压电源啊 。。。有苹果 的转换接头吗   ????

网友:
没有转换头,就是原装电源上剪下来的线

网友:
呵呵呵,期待苹果来店里修,让我的手也沾沾光。
不过楼主,你那维修没走弯路,进水烧隔离,待机很正常。主要是你查电路很快就找到问题,这点就挺好。实力加运气。

网友:
苹果系统的安装和WIN7的安装图文教程(双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03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