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的上拉供电

楼主(2013-11-29):
U20的2脚0.85VS_PWRGD没有供电,1脚1.5V_PWRG有3.3V的供电,然后点击测2脚的电压就掉电,阻值也有几百欧姆,L36的供电电感也有0.85V,会不会是U39给拉低了呢

网友A:
U20是门芯片,2脚受控于U39,你的思路对了,接下就是修U39出来电压就行了。

网友:
电压不能测量,测量就掉电,还没遇到过,问题应该就在这,量一量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
0.85v 给什么供电?怎么会测量时掉电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修出来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0是门芯片,2脚受控于U39,你的思路对了,接下就是修U39出来电压就行了。

因为0.85V的电感供电已经产生了

网友C:
我感觉可以拆。。但是0.85去给谁供电的……这个电没有OK机子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以拆。。但是0.85去给谁供电的……这个电没有OK机子能正常运行吗?????

0.85v给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0.85V的电感供电已经产生了

既然供电出来了,PG信号还是没有电压,要查它的上拉电阻,那个R706,PG信号是开漏输出的,只能靠外电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