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看这双mos管拆掉后有没影响

楼主(2013-11-29):
惠普511   这机子原本是不触发,无+v3a无+v5v,经过表笔乱戳发现+v3a对地短路,使用烧鸡法,发现是滤波电容击穿拆掉后恢复正常,然后用单充电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和电池一起可以开机,并可以充电,我感觉是图上的q2022有问题,然后拆掉后就一切正常。不知道有没有其它负面影响?小弟在此谢过大神们...

网友:
这样是不是成了待机不受EC的控制的

网友:
眼睛不好使,看着英业达老是弄双mos看得眼睛都花了。

网友:
51125  EN1 EN2 被拉低

网友(点评):
这尼玛 赤果果的 灌水啊

网友:
拆了Q2022 +3VA   +5VA 就不会产生了

网友A:
对,按理说拆了Q2022,3v5v开启信号直接接地,3v5v就不能产生,是不能开机的,但是他的开机正常,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此电源管理芯片3v5v产生的条件是两个开启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按理说拆了Q2022,3v5v开启信号直接接地,3v5v就不能产生,是不能开机的,但是他的开机正常,那么就只 ...

拆掉q2022    en1和en2有0.8v , 而且3v和5v是绝对有的,能正常显示,使用   不知有无其它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掉q2022    en1和en2有0.8v , 而且3v和5v是绝对有的,能正常显示,使用   不知有无其它的影响?

你确定你是拆的q2022吗,如果q7013的控制极+v5al不被q2022导通拉低,那么q7013
就会导通拉低en1和en2,那你就不会测到en1和en2的0.8v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是拆的q2022吗,如果q7013的控制极+v5al不被q2022导通拉低,那么q7013
就会导通拉低en1和en2,那 ...

确定有en电压    现在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测下q7013的控制极,肯定为低电平,那你拆不拆q2022都应该正常

网友:
最好 应该装上 不装的话 感觉用不住 还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有en电压    现在能正常使用

另外,你这么做就是让3.3v5v的产生不受控,没有什么其他什么影响的,

网友:
Q2022 +3VA   +5VA 就不会产生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3v5v产生的条件是两个开启信号为低电平 最好还是装上去

网友:
有关系 不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