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开机白屏

楼主(2013-11-29):
如题,客户反映有时会正常开机,但大多数都是开机就白屏,打开电源果然是一片白茫茫,翻折屏幕没反应,外接显示器正常,怀疑是屏线坏了,拆机擦洗屏线后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现在是分机两部位显示,右边很正常,左边有抖动,如图,由于是菜鸟不敢确认是否屏线,请各位侠帮忙确认一下G:\DCIM\100MEDIA\IMAG0007.jpeg

网友:
发了两次图片,怎么都没看到啊

网友:
都是路过的,没个给回复

网友:
最终确认是屏坏了

网友:
这么明显,肯定是屏坏了啊

网友(2014-06-18):
你那里应该有坏屏吧 拿个坏屏  测测

网友:
屏的可能很大 ,换给屏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换屏简单又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