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L9 PRO-V V1.0不通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3-11-30):
ABIT-IL9 PRO-V V1.0不通电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ABIT-IL9 PRO-V V1.0
故障现象:不通电
故障分析:触发开关无反应,目测及量对3VSB的对地值都正常
按时序量
1、VBAT电池电压正常的3V
2、RTCRST#跳帽电压正常的3V
3、32.768KHZ晶振正常起振
4、3VSB正常
5、RSMRST这个信号不好找,看图纸由3VSB过电阻产生
量其无电压,打对地值发现短路,
RSMRST#信号对地短路,要么南桥坏要么BC128坏了
摘下BC128夹着测果然短路了
换了这个电容后正常触发跑码亮机了
维修结束!
结论:RSMRST#所连的电容短路拉低了这个信号,造成不上电

网友:
学习一下  讲的很好

网友A:
懂原理就是不一样,修起来得心应手。我有个问题能帮解释一下吗?这两个电压是谁产生谁呢?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rsmrst无电路图情形下不太好找呀

网友:
楼主能将图纸分享一下吗

网友:
居然不是南桥坏,很难搞啊这种

网友:
楼主的图纸上图啊,分享一下

网友:
没什么营养,但还是赞一下

网友:
这个信号是IO给难桥的吧

网友:
楼主你太有本事了这么小的零件你都能找得到,

网友:
估计很多都想到弄南桥了,如果不细心的话

网友:
修得不错,学习了。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原理就是不一样,修起来得心应手。我有个问题能帮解释一下吗?这两个电压是谁产生谁呢?二极管的作用

肯定高电压产生低电压啊。二极管稳压吧

网友:
楼主还真牛逼。这么难修的板子都修好了。这么小的电容都有信心把它查出来。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
请问下楼主RSMRST#这个信号是什么?是干嘛用的?还请楼住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RSMRST#这个信号是什么?是干嘛用的?还请楼住赐教

复位南桥内部ACPI这控制器的信号的信号,正常要高电平,当南桥待机电压后由外部电路或芯片发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原理就是不一样,修起来得心应手。我有个问题能帮解释一下吗?这两个电压是谁产生谁呢?二极管的作用

2.5V转1.05呀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基础不牢 得好好温习功课了

网友:
楼主对上电时序很精

网友:
是升压二级管。1.05产生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