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例秒杀和诊断卡防丢措施

楼主(2013-11-30):
一、P5KPL SE/ROEM/SI 2.01G无复位
1、按时序量内存、桥、总线电压都OK,再量CPU供电没有
2、无CPU供电要查CPU供电芯片 供电、开启(以下简称VCORE_EN)、VID组合,量得4脚无开启信号
英特尔芯片组的VCORE_EN一般是当总线电压OK后由2个三级管转换后发给CPU供电的PWM芯片,先看一张实物图
新主板已经不印出料号了,只有在电路图里才才得到,我手工给它们编了号
再来画个电路图,方便理解
量得Q1的逻辑状态是正常的,再量Q2的C极无电压,一看C极还连了排阻,ASUS的排阻嘛,大家都懂的。更换RN1这个103的排阻后OK
结论:VCORE_EN的上拉排阻不良
二、七彩虹G41无复位档D0代码
这种现象补CPU与北桥的FSB总线断线、清COMS、换IO都好过,先观察IO的表面的丝印发现有烧伤,
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换IO必好,火速换好了IO
再触发已经复位正常且跑完代码了
结论:IO烧坏,造成卡D0代码并无复位

最后秀一下我的诊断卡,
以前修板平均2个月丢一张诊断卡,虽然不贵但日久生情难免会有些伤感。
有空时我把诊断卡的开关摘了再焊了个固定脚
找一根补鞋用的线栓起来在线尾套了个戒指。
掐指一算这张卡已经有我注半年功力。
有想要这张卡的可以联系我啊,价高者得

网友:
写的很详细。最亮点是你的诊断卡的那条线,真够强的,技术强再这么细心,顶一下

网友:
大师功夫高深,没有一定的技术做后盾,谁能做的出来?佩服。

网友:
我正愁不知道在诊断卡上哪里打眼合适呢,把按键拆掉就行啊  佩服楼主心细

网友:
很给力,早上看到这样的帖很受用备受鼓励

网友:
大侠的圣器在下领教了

网友:
哈哈,你那防丢挺有意思的

网友:
也按楼主的方法试下,我都不知道丢了几块了

网友:
你这样自己就跟大家说明你是个丢三落四的人,哈哈

网友:
这诊断卡真是神器!!!

网友:
技术好呢,发帖也很好

网友:
你那卡还是你自己留着算了,毕竟感情已经很深了

网友:
主板修的少,值得借鉴的,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  下面的换IO好的板子  你说的也不详细 你只靠你的经验  可咱没有经验呀

网友:
第二个我看见那代码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百发百中  呵呵

网友:
我的诊断卡用了三年了  哈哈 三年的功力 非一日之功

网友:
用戒指真特别
是不是提醒洋人十戒中的第四戒
不可在第六天之外的第七天工作

网友:
楼主这招真是高啊,我也是经常丢这卡。

网友:
经验 是相当重要呀   强

网友:
以前我总是把诊断卡忘到客户的机子上,后来我直接在诊断卡直接拴根长长的绳子

网友:
焊工很不错啊跟没动过一样似的

网友:
WO凑 卡上无字天书

网友:
楼主小心诊断卡打火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一流,IO芯片换的基本都看不出来换过,至于PT093C卡,可以在MADE IN CHINA上的那个空白处钻个孔就可以串钥匙上了,^_^,维修步骤很详细,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那个IO怎么看出 有丝印,是上面有烧的痕迹吗,这机器真变态,无复位还跑码,CPU都没有寻址,

网友:
我也学到了,还可以

网友:
这样修机 真厉害呀!迅维出来的吧!

网友:
版主的戒指亮着了我的合金眼,小声问下,戒指是金的么?买卡送戒指不?

网友:
诊断卡是亮点呀,感情测试的时候戒指戴手上呀,实在是高!

网友:
这个检测卡好用,我用坏了好几块了,那开关也不用拆,焊条线出来就可以了,以后D0的试试换IO

网友:
诊断卡够牛的,我都是一根整的胶棒焊在卡上,也 不会掉

网友:
技术杠杠 的 ,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大师,真的不是很详细,这不就是代换件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精神乐观

网友:
还得经验,跑线工夫了得,2S就跑出VCOREEN,就凭这一点,难望LZ项背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不过那卡应该不好卖

网友:
楼主为防止丢东落西,真想招了。

网友:
诊断卡 还是自己留着吧!感情是一点一滴的

网友:
楼主的防丢术值得学习下

网友:
高手呀。。。这样别人是不可能偷诊断卡了。改偷戒指了。。。。

网友:
神器一般有灵性容易跑,得拴窂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诊断卡丢的太多了经常查到客户的机器上带走

网友:
很好.刚开店时一个月丢俩,一起丢了6个.现在用的这个用了一年了.最近发现我丢的诊断卡基本上都回来了呵呵.

网友:
看了。我丢了好多卡了。这次应该不会再丢了

网友:
LZ 为啥主板跑D0了还没有复位,,,

网友:
受教了,很强大,很有用

网友:
诊断卡怎样用?还没有接触过呢

网友:
这也行 哈哈 给力的楼主

网友:
我有一块P5KPL SE的板,也是没复位但是各个供电都有,也加焊了各个排阻但还是一样的,该查哪里啊

网友:
我也用线把卡扣起来...不行啊..不方便啊

网友:
恩恩 这个一定要记住 102排阻爱坏是吧 没有复位 一般io爱坏

网友:
楼主技术很扎实,不过那个防丢,就有点不科学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只是最大的亮点是你的那张诊断卡

网友:
诊断卡防丢措施是亮点,有过同样的想法!

网友:
看不懂!测试卡我也掉了很多长!比老板骂

网友(2014-01-05):
戒指是亮点,哈哈,版主技术没的说!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连防盗都做得这么别致 佩服佩服。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

网友:
诊断卡忘客户的机子里,前几天刚遇到过
还好不远,自己跑过去拿了

网友:
我诊断卡都丢了5个了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 用了半年不会坏吗

网友:
分析的很好,遇到不跑码的我就不好修

网友:
观后感:犹如茅塞顿开!

网友:
戒指是白金的,哈哈。。。我在喇叭处焊胶的

网友(2014-07-17):
检测卡我都丢好几个了,你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楼主细心有创意.准备也把我的卡改装一下.

网友:
好贴,慢慢研究,多谢楼主

网友:
把那个戒指换个金黄色的就值钱了。。。

网友(2014-12-02):
这里D1二极管设计作用应该是防止Q2 C级电压通过103排阻上拉得到的VCORE EN信号本身工作电流过大烧坏CPU供电芯片,起到整流保护作用。

网友:
好功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经验搞定IO了。。。。

网友:
不错,这个措施很有用

网友:
如果丢的是老人头不信你还没有记性,哈哈

网友(2015-01-04):
楼主技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