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和G41南桥的区别

楼主(2013-11-30):
G41主板的南桥和G31的有什么不同?型号都是82801GB。试过好几次了把G31的南桥装到G41(上三代内存)板上都点不亮,拆G41的装马上点亮,收废品G41贵得多。这个问了很多同行都无法回答。

网友:
GB的一样的.其它原因吧

网友:
名字是一样的,细节有何不同还真不知道,同求

网友(2014-11-17):
那是南桥有CMOS控制器,有些主板在更换南桥需要刷新一下BIOS,才能更新南桥内部的CMOS设置,如果不更新,可能造成BIOS与CMOS版本不对无法识别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