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位维友的帮助下成功解决昭阳笔记本E43L暗屏问题

楼主(2013-11-30):
曾经发过帖子,大家可以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9128-1-4.html,可是一直没有解决问题,自己又重新检查了一番,这次又有了新的发现:下图中第一次发帖时B处电压是3.1V,后来测量时发现没有电压了,以为第一次量错了,心里还很纳闷,原来明明量出是有电压的。这次发现原来是摁了键盘的Fn+F2(联想笔记本关屏快捷键),于是重新量了多次,摁下关屏键B就没有电压,打开B就有3.13V的电压,而C处始终只有零点3左右的电压,无论怎么摁Fn+亮度调节也没有变化。现在想问
1.B处应该是开关信号输入脚吧?因为可以关掉的。
2.B处必须达到3.17V才能正常开启灯管吗?
3.C脚应该是亮度调节吧,没有亮度调节不能开启灯管吗?同事有一台和我一样的机子,在他的电脑上量得C处是3.23V。
4.把B,C两处短接后,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短接后量不到电压了。
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解决暗屏的问题。现在笔记本能进入系统,外接VGA显示器一切正常,屏幕仔细看有图像,排线没问题,就是暗屏。谢谢
特别感谢维友jkf410,易点小弟,我新来的,最后按照jkf410的建议把C处剪断,再把B,C连接,成功点亮背光灯管。现在还有几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C处电阻击穿,对地短路,漏电。1.那B,C没有连接到一块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点亮背光灯呢?难道在高压板上B,C相通了吗,从而使B处电流从C处漏电,无法开启背光?

2.C处连接的有电阻被击穿,如果测量主板的话,怎么才能测量出来呢,

上两张图看下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
将中间俩根线剪断,只留下19V和GND,ON就用19V分压改就行了

网友:
把BC 剪断,从屏供电拉一个3.3V就行了

网友:
4.把B,C两处短接后,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短接后量不到电压了

      很明显的电压被拉低了嘛~。多查查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换ec就好了。上次修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量高压板上BC对地阻值,没短路的话,把屏线BC脚剪断,在屏上拉一个3.3v电压接在高压板BC脚上  这样没有亮度调解,屏幕一直是最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高压板上BC对地阻值,没短路的话,把屏线BC脚剪断,在屏上拉一个3.3v电压接在高压板BC脚上  这样没有亮度 ...

你说的对地也就是对D处吧,量了一下,B处对地的阻值无穷大,C处对地阻值基本为0,我同事的机子是好的,量了一下,C处对地是82.5欧,也就是说有个电阻被击穿了,这个怎么修啊

网友:
改高压啊,你还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高压板上BC对地阻值,没短路的话,把屏线BC脚剪断,在屏上拉一个3.3v电压接在高压板BC脚上  这样没有亮度 ...

你说的对地也就是对D吧,我菜鸟,见笑。量了一下,B处对地无穷大,C处对地为0,正常C出(我同事的机子)是82.5欧,也就是说C处电阻击穿了,短路,是吗?那把C剪短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换一个EC就会好了,我也修过和你这种问题一样。

网友:
找个通用高压条 19V GND 屏上找3.3V 屏开启 飞过来就O 啦

网友:
小毛病,为什么要搞得复杂呢,改好就可以了呀。

网友:
屏暗而已嘛  看下adj vin gnd on 都看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压怎么分啊?有人说接一个10K的电阻,是吗?谢谢

是的,接个10K的就行了,但是从19V供电接的话关机会白屏的,因为屏19V是接电池就有的。从屏接口拉一个3.3过去就行了,或者借一个3.3V二极电压,就不会白屏了

网友C:
楼主,我不是跟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短接后没电压,那是被c脚拉低了,你就剪断c脚,然后再短接bc,但是前提是b脚还是要有3.3v,没有了,你就把b也剪断,然后再在屏上的电容处或者保险处测一个3.3v出来,然后再把此3.3v和bc连起来。你把19v用一个电阻接到bc也是可以的,电阻的大小你就要去算了,只要bc有3.3v就行,你还可以用个117之内的线性稳压器,把19v转换成3.3v接到bc也行,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想办法让bc得到3.3v就行。你要是还不会,那你也就不用搞了,发给别人去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是跟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短接后没电压,那是被c脚拉低了,你就剪断c脚,然后再短接bc,但是前 ...

跪谢跪谢,已经成功解决,把C剪断,把B,C连接,立即点亮了,太高兴了,谢谢啊,你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跪谢跪谢,已经成功解决,把C剪断,把B,C连接,立即点亮了,太高兴了,谢谢啊,你真是高手

不用谢,我也不算什么高手,只是这样的我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