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流怎么才算跑马?

楼主(2013-11-30):
笔记本接可调电源,电流要怎么样的变化才算是在跑马了???

网友A:
常见的笔记本,电流到0.5以上,然后有跳变,就算是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笔记本,电流到0.5以上,然后有跳变,就算是跑马了

基本上笔记本都是这样的吗  那跑到多少算过内存了``又跑好多算过显卡了?``详细给我说哈``万分感谢!!!

网友:
主要看电流跳变速度要快

网友:
跑码 本来是指检测卡 跑代码的,可是现在的笔记本没有MINI PCI 了 看电流的跳变 就会看出机器有没跑码

网友:
电流有跳变就算跑码了  至于什么时候过内存显卡就得凭经验了  一般是电流跳变两三下后就基本跑到显卡了

网友:
有上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