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11-30):
联想进系统黑屏时什么问题啊 什么都没有显示BIOS刷过显卡换过外接也是黑屏进安全模式也是 一样黑屏

网友:
估计要更换显卡了,芯片还在路上测试的都要130  啊 太贵了

网友:
CPU有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显卡,就换下CPU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说说

网友:
楼主告诉我们联想什么型号我们帮你分析一下啊

网友:
楼主是联想Y460吗?  换显卡吧

网友:
是Y460的机器  ,换了一个显卡啊  有点翘起来不平   做不好

网友:
进到哪块黑屏。。。

网友:
你设置成集成显卡进系统看会不会。

网友:
请问 PE可以进吗

网友:
不会是  显卡驱动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