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四角变白,不是漏光!

楼主(2013-11-30):
液晶显示器的四角变成白色,不像是漏光!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进水引起的吧。

网友:
我想是液晶体慢慢变坏了的原因!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不过看着感觉像漏光

网友:
灯管烧的

估计灯管漏电发热太高造成的

网友:
刷刷屏线 先,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应该先打开看一下,

网友:
灯管烧的了 。。

网友A:
换过灯管  屏的边缘被压死了?

网友:
面板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啦,将就着用吧,早期AUO17的有这种问题

网友:
显示正常吗?感觉驱动板引起。

网友B:
反正是屏的事儿,应该没搞头了!能用就将就用吧!不能用就拆件吧!
以前我修过一个点一会儿就四角白,咋整都不好!

网友C:
开始的问题是亮下就灭,发现是C5706坏了,四个全换了,也补焊了高压包,问题解决,然后点了一个下午才出现的这个情况~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都没拆开,你先拆开看看啊

开始的问题是亮下就灭,发现是C5706坏了,四个全换了,也补焊了高压包,问题解决,然后点了一个下午才出现的这个情况~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灯管  屏的边缘被压死了?

以前换没换我不知道,到我手里的问题是亮下就灭,发现是C5706坏了,四个全换了,也补焊了高压包,问题解决,然后点了一个下午才出现的这个情况~麻烦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是屏的事儿,应该没搞头了!能用就将就用吧!不能用就拆件吧!
以前我修过一个点一会儿就四角白,咋整 ...

哦,那就不搞了。谢谢 指点。

网友:
面板的问题了..说老化可以过的去吧,没得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的问题是亮下就灭,发现是C5706坏了,四个全换了,也补焊了高压包,问题解决,然后点了一个下午才出现 ...

跟客户唠唠,这毛病肯定原来就有,他也知道,告诉他我们修的高压板,屏有毛病,修不了,将就用吧!收钱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