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掉电 无待机

楼主(2013-11-30):
刚接到ThinkPad E10 插上电源,上电0.5然后掉成无待机,按开关也晃一下。
掉电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网友:
现在吹CPU,电压上到1.2,可能和U有关吧,等抽空植下球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是CPU问题嘛?

网友:
CPU 北桥都爱虚焊

网友:
不上U看掉电不,然后再弄别的,一步一步来。思路不理顺,把东西全上,很容易让自己走弯路。

网友:
好像屏线接口保险坏也会引起出发掉电,我说的是think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