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S5卡LOGO

楼主(2013-11-30):
故障:清华同方锋锐S5卡LOGO  电流是0.637  右下角 有个98

维修:1.卸掉硬盘 ,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2.刷bios故障依旧
       3.重新值了桥CG82nm10(算是南桥),开机直接进入bios  ,保存时间日期后重启有卡在了LOGO
       4.拆了声卡和网卡后测试依旧卡LOGO  无线网卡也去了下来故障依旧
       5.在logo界面发现按FN+亮度调节可以调节  不是死机。
但是按重启不好使  而且进不了bios  直接到LOGO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这种机型还没修到过,不过卡LOGO很多都是南桥坏了,所以你都重植了怎么不直接再换一个试下,有料板最好呵呵,这样换上没好也不损失什么

网友:
就是没有桥啊

网友:
同意2楼 外围都拆完了 只好换桥试试

网友:
内南桥就淘一个   要么就不修

网友:
换南桥吧 以前很多 现在基本碰不到了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啊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机器呢

网友:
建议换南桥

网友:
卡logo可以先清一下BIOS试一试 看能不能进BIOS 如果不能就刷一下BIOS最后再考虑桥

网友:
外围都拆完了 只好换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建议换南桥。。。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桥换了在刷个bios看下

网友:
这个小桥和他带载那个cpu一样,小,功能多,发热量高,效能低下,容易坏。不知道intel发什么烧做出这么个东西,,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和你这个一样的,放弃了,桥什么都换了,网卡,声卡等外设去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