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不跑码

楼主(2013-11-30):
小弟新手,接到V星MS-7519不跑码 ,先测供电,正常,看了论坛图纸,测到CPURST 靠近CPU G23端0。2V ,电阻另一端1.2V正常,心中窃喜,换了电阻,对照图纸是62R的,找个62R的电阻换上 ,再测,靠近G23端还是0.2V,这个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CPU座问题?

网友:
是不是被后面拉低了

网友:
pci复位有没有

网友:
断下线试试看 电压  可能是被后及拉低了

网友:
就只有cpu供电没有么 果断把座子焊

网友:
后级有短路或者前面上拉的电压不稳,最好有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