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头块版DELL--VM8G独显不跑码

楼主(2013-11-30):
待机无电流,开机电流0.48——0.97——1.01——1.10——1.11——1.12——1.13——1.14——1.15——1.16——0.38——指示灯闪一下掉电。检测无短路,各电压都有,ADS#  帧周期都有,加焊南桥、显卡故障依旧。刚毕业没头绪了,求救各位大侠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是没去过学校的小小白,看电流好像是内存过了,显卡不过吧,你拔到内存看下……外接看下显示不,断电你也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这个是反复找内存 的节奏

网友:
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摔过的机器,内存、刷BIOS、外接什么的都试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