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INTER独显

楼主(2013-11-30):
开机显示正常   进桌面的时候就花屏了   装了系统  不装显卡驱动就不会   怀疑是显卡  于是上BGA加焊了下  装机 涛声依旧  跟客户说要换   谈好价格 把客户打发走了  从同行那里借来一个显卡装上去   以为好了  装机测试 还是一样进桌面就花屏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个华硕的  没进系统之前不花  进系统就花屏    显卡换过 还是一样   后来换显存好了进系统不花了

网友:
显存全都换吗??????????

网友:
全部都换了   你可以先不换完试试看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