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主音箱一边无声音求助

楼主(2013-11-30):
拆开后发现是4个TDA2030和2个4558加2个50K电位器1个10K电位器组成,先找到了没声音的2030第一脚手接触了有电流声,以为是电位器然后在线测量无问题,拆下后无问题手上正好有5532和4558把2个都换了故障依旧,心一横把左右和低音的2030都换了也是一样,无果了求助大家

网友:
音响没有整过  看看 有没有人回答

网友:
是不是有个喇叭坏掉了?换根音频输入线试试呢!音频输入口没坏呀????
祝你成功!!

网友A:
我看了你的手指,真恐怖

网友B:
查一下运放供电电压,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C:
左右声道和低音声道都换了,四个全换了都没有效果吗?

网友:
用音频信号从后极往前极注入方式检修,即2030~4558~音量电位器等,很快就能锁住故障范围的,祝你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运放供电电压,还有外围电路。

9V和-9V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左右声道和低音声道都换了,四个全换了都没有效果吗?

4个2030,其中3个是左右和低音,一个不能换换了声音好小,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应该是控制电压吧

网友:
楼主真牛擦 神马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个2030,其中3个是左右和低音,一个不能换换了声音好小,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应该是控制电压吧

楼主你这回答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修这玩意儿了,四个TDA2030A是这样分配的,两只负责左右声音,两只组成BTL输出负责低音部分。单只TDA2030A标称功率能达到25瓦,两只组成BTL输出功率可达到40瓦,这就是为什么低音总是那么大声的原因。这种电路最好修了,找PDF一查它的信号输入脚,然后跟着往前跑,就会到运放,然后从运放过来就是电位器了,再过来就到音频输入接口了,中间全部是用电容耦合和电阻限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手指,真恐怖

我也是南方的,我怎么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9V和-9V都有

四个2030两个是左右声道,低音是两个2030做成BTL输出。先找到是那个声道没有声音,从后面往前面查起,确定是功放电路问题还是运放问题。对照好的那个声道查一下,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有没有短路。顺着线路查一下,就那几个元件,这种音箱很好修的。电脑主板这么复杂都搞了,还怕这个,祝你早日修好。

网友:
电脑左右声道调没

网友:
会不会是喇叭坏了

网友:
也许是信号通道有问题,试拿一个音频信号直接在电位器输出端看看

网友:
是2。1还是2。0,电位器测过吗。左右两边都有有阻值一样。

网友E:
输入一个信号,示波器看看,找份pdf,应该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一个信号,示波器看看,找份pdf,应该好判断

没钱买示波器啊,其实主要是不会用,会的话早借钱买了

网友:
找个劣质碰4558的1,7脚,如果有声音就在4558前面,如果没有就在4558后面的电容上面

网友:
还有就是你运放是不是插反了,检查4脚负电8脚正电,顶视缺口下面是1脚上面是8脚

网友:
调整一下左右平衡

网友:
一般2.1是三个2030 你这个怎么是四个啊? 两个2030 做BTL 推低音的 另外两个是一声道一个 那多出来的一个 你好好研究一下干啥用的 也许你走弯路了!

网友(2014-12-17):
会不会功放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