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4电源,上主板不能启动(主板好)

楼主(2013-11-30):
300P4电源,短接绿黑,+12,+3.3 +5,—12电压都正常,PG信号有5V,上主板就是不能启动(主板已确认好),应修哪里。
主板

网友A:
检查各路电压滤波电容,必要时更换/

网友:
检查电源的带载能力或者换新的电源估计就行了。

网友:
你大爷的,修好了,不知是哪个家伙把的紫线的位置移了,害的我修了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