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产奔四蓝色天使 NEC VERSA C200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3-11-30):
拿来插上电源确实不上电,拆吧。我去,两个八个角的都烧糊了
换吧,保护隔离的两个看不清了,反正这样的管子到处都是,立马拆了别的板子还是不加点,电压都有了,看看时钟的晶振起振了没有,用个万用表一打电压有点偏低,决定加焊一下也就是烫下晶振,有时候晶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现在新款笔记本大家知道了吧,OK。 换管子只要脚位一样在板子上面看,我感觉就可以更换,省心维修速度也快。

网友:
就这样被你  秒了

网友:
又有毛老头到手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机器。

网友A:
脚位一样就可以替换了?这安全?

网友:
这机器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位一样就可以替换了?这安全?

我的意识是,八个角和稳压三极管一样的,板子上面的八个角有一面是同一个电路,有一面是三个角一个电路还有单独一个脚一个电路,我这里花不了图,画一个图最好了。

网友:
是不是国内代工生产的,做工太山寨了

网友B:
法国的此行业没中过强大~!

网友C:
晕~~~~保隔电路一般用的都是P沟道的管子~~~小心别换成N沟道地咯~~~~还有就是···你烫了一下晶振就好了吗~~~哈哈~~~是哪个芯片的晶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保隔电路一般用的都是P沟道的管子~~~小心别换成N沟道地咯~~~~还有就是···你烫了一下晶振 ...

时钟晶振,和主板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法国的此行业没中过强大~!

同意,法国的笔记本和中国的神舟,同方,海尔一个档次。

网友D:
晶振测电压也能测的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测电压也能测的准

有时还遇见过,不开机的板子有时用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去碰晶振就能开机的包括现在新板子,本人没有示波器,我记得修了两年了就遇见了两台这样的。14.318的晶振和主板的晶振一样两个插脚的。一端1.2V左右一端0.78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时还遇见过,不开机的板子有时用万用表一端接地一端去碰晶振就能开机的包括现在新板子,本人没有示波器 ...

好强大,我有遇到晶振测电压正常但不起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强大,我有遇到晶振测电压正常但不起振

特别是台式机的独立显卡,晶振坏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特别是台式机的独立显卡,晶振坏的更多。

台式还真没修过,不过维修还是有个波好一点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确实要秒,不秒对不起维修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