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不触发

楼主(2013-11-30):
这个是同行拿板过来维修的 说是不触发 上电查 开关有3.3V 32.768的精症也起震了  强制开机可以跑码这样一来肯定是I/O这边出了问题 I/O是83627DHG-A  查开关到I/O 线路正常 68脚有3.3-0-3.3 高低跳变 查67脚到南桥有有高低跳变 ....查73脚也有低到高的电压 再查72脚无5V问题应该在这里了72是接到ATX14脚的 顺着72脚往查 经过一颗330的电阻一再经过822的上拉排阻 就过坑了   跑到鼠标键盘插口低下 又过坑了 顺着线路往查  发现这条线有腐蚀现象 顺着这条线往上跑 .用万用表接两端发现断线了 直接找漆包线 飞过去 再次测725V正常了  按开关排针  亮机   此板维修结束

网友:
又是断线惹得祸,。。。。。

网友:
开机线路的问题  不是IO出问题

网友:
能给来张图吗?我是直接822排阻到ATX16脚飞线,太不美观,借鉴一下!

网友A:
这个ATX 14脚5VSB  电压 也有连接排阻或开关 控制三极管到 开机针那边的  这个电压主要是参与开机触发的

网友:
开机线路出的问题造成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TX 14脚5VSB  电压 也有连接排阻或开关 控制三极管到 开机针那边的  这个电压主要是参与开机触发的

是呀 我就是说的是触发电路问题呀

网友:
修得好啊,修板很娴熟啊,比起我强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论坛上好像有附加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