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录像怎样恢复

楼主(2013-11-30):
请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和恢复数据一样,只要恢复硬盘的数据,录像就在里面了

网友:
一般恢复不了呀!复概了呀

网友:
只要硬盘内的数据没有在进行过读写,就与一般的数据恢复一样的了。

网友:
需要知道你的监控类型,通道数,已经数据是怎么丢失的。监控录像和普通的数据恢复是不一样的,普通软件恢复出来,是无法区分通道的。

网友:
完整的恢复出来当然好~~,要不就只有肉眼识别是那一路了!

网友:
这倒是一个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
恢复这个  一般都是在网上买软件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