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显二修

楼主(2013-11-30):
这个机子昨天修的,今天发个帖子,看看能不能加个精的铜印,联想G460 板号LA-5751P,I3CPU,这个机子拿过来,能触发,电流到0。576,让小弟拆了机,一看我想哭了,这个机子上所有芯片基本都被动过,心里有种悲痛的感觉,这钱可能要跑了,看看闲着没有事就修一下吧,(一般这种我都不修,太浪费时间),从基本开始吧,先观察一下敌情,在CPU这面没有发现任何情况,看另一面吧,吓一条,SB旁边的BIOS没有,EC旁边的晶振没有,晶振的电容没有,我当时心里那个凉啊,这个有个问号把我难到了,为什么会触发那,(现在也没有想明白,正在找资料查,有知道也可以解释一下,)正好有个料板,先把少和芯片和电容补上,又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其它掉件的地方,又发现两处,一个电阻两个电容,再补上,(这个板上这些没有标号),又看了两遍再发现异常后,开始测阻值没有发现特别的地方,上电电流还是0。5多,测电压发现PL8的1。1V-VCCP只有0。8V,这个肯定不对啊,当时想可能是检测出问题了,但这个机子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标号,很麻烦就没有找它,想想还是先加热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出找凶手,直接先加热SB,再上电测PL8电压到了1。05V, 那就不能手下留情,直接换桥,再上电电流到0。684,心中一阵小喜,这个大BOSS没有白杀,接下来就头大了,想想这个电流会是什么原因那,会不会还是和这个电压有关那,其它小件不好测就直接找到PU7,测它的脚位,当测到第二脚VCCP-POK时问题出来了,电压只有0。986。这个不对那,查电路图知道它是经5VS经过PR115上拉的,经过PR114到后极,这个时候就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到板上找出P R115和PR114,还好VCCP-POK连的东西不多,很快找到了这两特务。拆了PR114上电测量,PR115两端都有5V,那肯定是后极拉低的,心想小样我有你家地图看你到哪里,搜索一下,发现到的地方少,一种经过电阻到SB,这种直接不考虑了,一种到Q42 , 先拆了上电没有变化,再找到另一路到U8拆, 这时才体会到城管的牛B,强拆就是爽,不需要多说,再上电测PR114电压有3。34V,哥笑了原来强拆是有好处的,从料板上找个给它补上,唉,真的没有城管牛B,拆了还得还给它个新的,这时再上电哥是彻底的笑了,

网友:
加分不会你不会少什么,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合成出来的DRAM PWRGD 什么作用   好像cpu会出一个内存电压好信号,这里是??

网友:
我的收藏   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