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断电

楼主(2013-11-30):
g460 断电 做系统有时候直接死机 有时候快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进系统五六分钟就死机了  裸板进bios也是一样 遇到好几台了 但是一直没有修好 估计是有通病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南桥和显卡我都从做了  问题依旧 告诉客户换板子 怕是别的有问题  谁遇到过

网友:
做南桥显卡白做,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100%把握最好不要先做桥,是不是风扇需电量过大,换个全新的风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阻R376不良了吧。修过几个

网友(点评):
G460这个图纸,我刚搜索了,R376这个电阻是给网卡上啦的啊。 关键的是这个电阻图纸上是没装,用另外R375上拉给网卡供电的········· 仔细看看你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就是那个待机芯片旁边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B:
据说EC 加焊可修复

网友:
有的电容坏了也会

网友:
换了  不定时死机 和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EC 加焊可修复

恩恩 已经补焊过了 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阻R376不良了吧。修过几个

是直接换掉么 等等看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待机芯片旁边

51127 附近么 没找到哦哦

网友:
就在c壳下面有有块黑色的海绵。对应主板的位置找找看看。估计是海绵长时间受潮后影响到下面的电阻和电容轻微腐蚀了。有时这个机器大短路就是下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没修道过这种问题

网友:
期待解决方法,学习路过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