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又是南桥?dell 1420卡系统logo,pe也进不去

楼主(2013-11-30):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看了下屏有背光,但是不显示,外接花屏,二话不说直接焊显卡,焊了之后可以开机,但是装机测试进不去系统,后有用u盘引导,一样进不去pe,我勒个去,莫非又是南桥?????

网友:
1420 这故障还没遇见过,
之前卡LOGO不,

网友:
硬盘拿了试试

网友A:
现在很多机都GHOST不进了,你先排除所有再动桥吧,先装个安装版的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机都GHOST不进了,你先排除所有再动桥吧,先装个安装版的试下看

这机器不是那的原因

网友:
裸板进pe可以装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
嗯,同意裸板进PE试一下,其实拆掉硬盘就可以进PE试一下,反正外置设备光驱,USB什么的都拆掉,懒得麻烦就直接裸板最直接。

网友:
裸板测了也一样,就干吧!南桥引起的卡LOGO比较多,   BIOS也有少部分

网友:
还要考虑内存哦,不过我也觉的是南桥。IBM就是容易坏

网友:
硬盘换过没有哦

网友:
1420卡GOLO  少见阿

网友:
换个改良的显卡,加焊还会再坏

网友:
可以先排除外设   然后考虑南桥

网友:
排除外设 网卡 声卡等等

网友B:
   外设  BIOS   把硬盘拿出来 在其他的机子上GHOST  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  BIOS   把硬盘拿出来 在其他的机子上GHOST  个系统

试过了,装上去还是一样,蓝屏

网友:
哥们 裸板能够进PE  你把硬盘装上了吧  把硬盘摘了   看看   排除最可能引起卡的外设  在怀疑主板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全了,先看下SATA模块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现在可以进pe的

网友:
加焊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哥们,搞好没有

网友:
晕死,装个系统号了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那么好换的HBM  在边上  换了就是啊 懒得想那么多 干了再说!

网友:
硬盘模式有没有调一下

网友C:
遇到一样的问题,求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样的问题,求答案.

加焊南桥之后,重复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裸板能进系统不,一步一步来,不行就裸板换个硬盘,还是不行,最快速的办法就是换个南桥,也别加焊了,这样能快速排除故障,还是不行,就把有线网卡芯片摘了,声卡芯片这些摘了,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这都是我修过会引起的原因,BIOS你肯定干过了,很麻烦可是没办法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南桥之后,重复装系统解决了

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楼主好了没有,一台1425和你这差不多是卡LOGO 南桥换了,BIOS 刷了,硬盘换了,还是不行就卡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了没有,一台1425和你这差不多是卡LOGO 南桥换了,BIOS 刷了,硬盘换了,还是不行就卡进不了系统……

好了,刷了bios之后装系统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加焊南桥之后可以进pe但进不了系统,刷了bios装了系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