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35

楼主(2013-11-30):
ibm E535 做系统死机  硬盘内存换过  北桥补焊过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到 正在启动 WINDOWS 卡死  怎么回事 有时候要等10多分钟才能过去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然后在做再南桥.跟北桥应该没得什么关系。

网友:
技持3楼,其次也把网卡,读卡器,声卡拆掉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面临新问题 就是显卡驱动不上  官网 驱动精灵 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