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联想e10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3-11-30):
电池单独能用,适配器也能用,同时插上,大电流,量充电电感19,不对吧,卸下电池开机发现电感还是19,测量发现pq1控制级6.2伏,应该19啊,测量pq53 1脚192脚193脚6.3,会不会这p管坏了,换了 没好 10K电阻也好的,ACOK5V 直接把pq5 3脚接地,pq53 2脚还是19,奇怪为什么不分压了 ,等等  插适配器能用?? pq50是P管那,难道。。一量 果然 3级全通。。。换了它 OK了纠结,这么简单,我总是简单问题考虑复杂了,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不错 先多想想在动手

网友:
你怎么就先不测一下阻值呢~~~郁闷~~~~非得测量电压~~~~那不是走弯路吗~~~

网友:
写的真心不咋的,看了半天才闹明白怎么回事,楼主以后要练习一下编辑啊

网友A:
这里 PQ50 G级要为低电平导通的话  ACOK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必须为高电平 状态才行

网友:
楼主讲的太复杂了,大电流本就应该先打组织的

网友:
这里 楼主可以打下保护隔离公共电压端的对地阻值   公共端短路的话 也会造成机器充电大电流

网友:
挺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 PQ50 G级要为低电平导通的话  ACOK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必须为高电平 状态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 PQ50 G级要为低电平导通的话  ACOK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必须为高电平 状态才行

我也量了半天才注意那q50 ,都是19V了,怎么适配器还能用,  弯子绕大了

网友:
下次我就直接量两个保隔+3充电管子嘞,

网友:
经验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量了半天才注意那q50 ,都是19V了,怎么适配器还能用,  弯子绕大了

这里Q50 G级要为低电平状态 适配器电压才能到公共端 的

网友:
主楼很厉害了  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秒杀的

网友:
我也喜欢  看别人修板子一会就修出来了  自己摸半天

网友:
找下充电芯片是不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