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的G86-740-A2的显卡能用G86-703-A2代换吗??

楼主(2013-11-30):
如题:请问IBM R61的G86-740-A2的显卡能用G86-703-A2代换吗??

补充内容 (2013-12-1 15:34):
经验证,IBM R61上的G86-740-A2是可以用G86-703-A2和G86-730-A2代换的!!!

网友:
可以d的
我代换过

网友:
703和730都可以代换R61上面的740  如果你换完了不亮,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了

网友:
你外接下,看花屏不,花屏就是显存或显卡没做好

网友:
我全是用703代换的

网友:
740  703  730不都是有缺陷的吗

网友:
谢谢大家!我重新植球试过OK了,看来是我之前BGA没做好!经验证,IBM R61上的G86-740-A2是可以用G86-703-A2和G86-730-A2代换的!!!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我换过。没问题。

网友:
本来就是一样的芯片。。。肯定可以换  330  703 130 740 741全部通用!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感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