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11-30):
330uf电容目前缺货,只能这样了,好几块板都是这样弄,一直没出现过啥问题。用的是220电容。

︶ ̄微笑╮转身 + 5 很给力!

网友(点评):
挺有创意,

网友:
原来是怎么摆的

网友:
画个简图看看

网友:
费主板上多的是330

网友:
220 也给代换了  那是好事呀

网友:
我们都是6个~~~楼主是4个还是220的~~哈哈哈~~下次我也节省点咯!!!!

网友:
大电容,喜欢出评委会问题

网友A:
是CPU后面的大电容坏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花屏,焊完一进系统就掉电,一按选择菜单,立马电流表红灯3下掉电,发现显卡电容不行了,220换掉也好了

网友B:
330的好点吧而且我从来都是6个  4个稳定吗?

网友C:
我都是在中间加个吸锡线  然后6个330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一般六个330的电容  楼主用四个  以后也就节省点用

网友:
330都拆完了,220到时还有不少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acer什么型号?

网友(点评):
ACER ASPIRE 2090Z之类的

网友:
220的四个就够了吗?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D:
220  至少要6个吧  四个不稳定吧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毛病老是这出问题

网友:
..前一天我也搞定一台 三星本子也是  掉电 换了330 电容就OK

网友:
好吧 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还没修过这样的故障 现在少了吧

网友:
4710 电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后面的大电容坏了吗

是的,这个是最常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  至少要6个吧  四个不稳定吧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客户拿来返修哦,之前不知搞了多少台,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的好点吧而且我从来都是6个  4个稳定吗?

当然,只是你们不敢尝试罢了,我一直都用这招的

网友:
多买点嘛,几毛钱一个,

网友:
手头还有几个超级电容,等用完了就拆330 万一哪天330也拆完了就试试楼主说的220.

这是个好消息。

网友:
我捡了几台这种焊接的维修

网友:
我还想进来说那电容有问题,看来没必要了。。。

网友:
4个电容好像有点少哦!而且容值都是220的!最好还是6个330的稳定些

网友:
一般都是6个330的 4个220的也行??还真心木有试过

网友:
看样子220的焊6个也差不多吧!330是不多了,下回我也试一下!
Thank you!

网友:
也可以用台式机上面的6.3  1800的

网友:
我都是听说6个或者4个330的,这样也行啊。

网友:
楼主就是犀利

网友:
都是大电容出问题,前几天修到过一个HP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這顆不就是傳說中的問題電容嗎?!
只要是開機系統後掉電,看到它二話不說就先干它了!!

网友:
以后不愁330uf电容缺货了,多谢LZ

网友E:
我昨晚还修个东芝的 也是NEC大电容坏了  电流到0.7就掉电  最后也是弄的6个330的电容  现在看见楼主的帖子   以后我也这么干 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昨晚还修个东芝的 也是NEC大电容坏了  电流到0.7就掉电  最后也是弄的6个330的电容  现在看见楼主的帖子  ...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在中间加个吸锡线  然后6个330

我做了很多笔记本,一直都没问题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三个,900的需要用那么多吗

网友:
用个原装的大电容 飞在边上

网友:
NEC 大电容  通病

网友:
4个330也一样的

网友:
220都很稳定,330不是更没问题么?

网友:
220 也可以?

网友:
当然,一直都是用这电容。很管用

网友:
楼主这样弄是无奈之举,但别把电容压下去,不然引脚很容易短路,因为U是发热的。最好是用烙铁焊,把电容抬起来。

网友:
220是不是小了点?我都给330的哦

网友F:
四个够了,我一直都是四个,没出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个够了,我一直都是四个,没出个问题

所以不怕以后缺330电容了

网友:
电容上的少了吧

网友:
220的能用吗,我之前换过不行

网友:
东芝的好像搞了不行

网友:
220的大把的用6个妥一点,我觉得

网友:
220也可以?下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