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按键问题?

楼主(2013-11-30):
现在的主板在内存插槽旁边怎么有几个按键,他是干什么用的。有的还有一个两位数的显示屏。最后就是现在主板北桥没有了,那北桥的任务由谁代替了呀?麻烦了解决下这三个问题,谢谢高手。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要想知道按键是做什么的先发你的主板型号,主板上的按键旁边有英文标注,一班是开机复位COMS恢复出厂就这几个,没什么特别的,还有数显屏那是集成诊断代码显示,没有北桥那是集成单桥,2个桥的功能集成到一个桥了,

网友:
二楼已经补充了

网友A:
真的是两个桥的功能集成在一个桥上了吗,他们不是说北桥被CPU集成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两个桥的功能集成在一个桥上了吗,他们不是说北桥被CPU集成了呀??

二桥合一后有些集成在CPU上比方说现在的1155针cpu集成啦内存管理和显卡的gpu

网友:
楼上基本上都说了,现在像I3 I5 在cpu里就集诚了内存管理和显卡GPU

网友:
哪个哥们有g43t的图纸    能出来分享下吗?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单桥了,内存和显卡由CPU控制,其它归桥,饼哥的视频里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