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开机蓝屏

楼主(2013-11-30):
东芝L510开机蓝屏    硬盘 内存 换过 系统装过 还是蓝屏 出现过 00d1   007f   008e  009c     这是哪的过啊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搞了,搞了不开机,怎么交代呢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啊  该了电容试试

网友:
南桥BIOS 显卡 声卡,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大电容啊  该了电容试试

cpu 那边 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搞了,搞了不开机,怎么交代呢

就 是 啊  商 家 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C:
有没有大电容  如果有的话 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电容  如果有的话 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好 的  我 看  看

网友:
我以前搞过南桥导致进系统蓝屏的。

网友:
CPU座子后面有个大电容的话,就换成6个330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加电容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前提 有没有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