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30):
西数500G绿盘,一次打雷后,硬盘找不到了。看电路板上没有烧伤。估计是固件短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
找个板号一样的换上

网友:
   最近都在折腾硬盘了啊

网友:
硬盘不好修吧 基本坏了修好的几率很小

网友:
我的硬盘坏了,寄回保修,都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答复。

网友:
朋友说找一个相同型号的硬盘,提取他的固件信息试试,我打算下午就去,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是主板坏了,只能换新的了,即使修理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先扫一下硬盘啊, 能开机吗

网友:
绿盘不适合做系统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