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高压的教程

楼主(2013-11-30):
本人刚学习维修半年多,这两天接了两个显示器都是高压有问题的,但是我改高压的时候GND和12V我都接好了,就是不知道开关在哪里,所以两个屏通电后都不会亮屏,请问是不是开关没接上的原因呢,还有就是高压的开关一般怎么样找的呢,谢谢各位分享分享自己的想法

网友:
一般两个5V的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呀 !一般是驱动板给的开起高压板信号 一般3.5-5V

网友:
高压条的那边我什么找开关的那个针,但是我不会找电源板那边的开关接口是在哪里的

网友:
那就是说在电源与驱动板之问的那个开关针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开关吗?

网友:
直接连到驱动板上那个开起信号,就好了

网友:
板子上有写ON的就是,在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接口上

网友A:
通电后发现ON上没有电压,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就四个接口,12V,地,ON/OFF就是开关,ADJ就是调节亮度的,这些原板上面都有标示的呀

网友:
把板上的标识,在开关机时的电压报上来,

网友:
开启信号是从驱动板产生,传递到电源板的,再从电源板传到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一个小三极管上。
你找到进三极管的那根线就是高压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发现ON上没有电压,那是什么问题

等四五秒看电压有的不是瞬间就有

网友:
有两个细线到高压板上的  一根是ADJ 一根是  ON|off

网友:
高压的开关ON信号  一般是驱动板提供再连接 开关按键的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哪个脚上 有电压指示灯绿色  没电压指示灯红色

网友B:
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搞定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问题 还没有搞定5555

我直接换电源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发现ON上没有电压,那是什么问题

哥们开关按一下  有电压跳变的就是ON/O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开关按一下  有电压跳变的就是ON/OFF

谢谢指导,我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