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加电不显

楼主(2013-11-30):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G430  开机无显示  键盘灯亮  报警3声   看电流1.2左右跳  感觉应该亮了  接外显情况依旧。在想有的机子要进系统后外显才显示,就多等了会。突然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心里一想主板应该没问题了。
接着换一个屏试下 情况依旧  纳闷中。。没多想  马上把原来屏装上 也没测屏上有无供电之类的。 奔主板而去。。拆下主板 观察接口处PC147有点异常  没去管  直接测屏接口处  LVDC1 全部无电  还是纳闷中。就算
无+LCDVDD_CONN  那17脚的+3VS该有吧 测一下阻值 正常

这时再去测PC147对地2欧  不多说直接拖掉  测阻值240欧   再通电直接点亮 电流在1点0几     后来再去想PC147 怎么都2欧了   怎么不是掉电或者说 大电流  或许是经验少  感觉不出开始的1.2有异常  再看图纸PC147是1.1V供电  应该是给显卡的  造成显卡条件不到 没工作???   但是接外显的时候又明明有声音   哪个兄台帮忙解释下   第一次发帖  不喜勿怒  小弟新手

网友:
有的机器不接频也能进系统把

网友:
仔细是关键啊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网友:
又弄到个好修的

网友:
感觉主板维修仔细真的很重要啊  电路问题着呢很少啊

网友:
电容不良。

网友:
G430的机器不好修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很麻烦的 像我们这些不懂电路的文盲来说修好很难

网友:
很牛的分享 学习来以后遇到这样的机器也可秒杀啦

网友:
G430机器,不知道怎么的,外屏接机开机就是不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723-1-1.html
这是我修的,我都没搞明白,有人说要先设置BIOS才能显外显,我设置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电流只要上1.多我就头大,一般都直接干北桥显卡了。 有没什么好思路啊, 求高手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有点不理解啊

双显卡嘛,,

网友B:
楼主这样交差不怕返修吗

网友:
你怎么会想到去查PU12

网友:
这里的PC147电容,想不明白,作用也这么大吗!去掉就正常,有点想不通。

网友:
+1.1vsp是给显卡供电的,显卡没供电怎么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交差不怕返修吗

返修了再说

网友:
细心呀楼主,不然不会发现PC147,发现不了它又要折腾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