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17寸液晶显示器不高电源板指示灯闪,带有响声。

楼主(2013-11-30):
易美逊17寸液晶显示器不高电源板指示灯闪,带有响声。12V 5V 不稳定。断开高压条一样的情况。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期待答案等待学习

网友:
换通用版高压板成功。在学习,所以想查一查是高压板哪个位置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板 12V 5V 次级 滤波输出 电容短路失效造成的 这里 你可以 改通用高压板解决问题的